(已解决)昂达P4MS主板跑00各工作条例正常我用的是C2.0CPU

楼主(2008-03-18):
昂达P4MS主板跑00各工作条例正常,是否支持C2.0,现寻求解决办法

网友:
这块板应该支持C2.0  要是主板一切正常就找CPU的问题... 只是个人意见~~等待高手

网友A:
你说一切正常是全部都测过吗?
比如说CPU的RST有吗?
稍微出点问题,U都不能工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一切正常是全部都测过吗?
比如说CPU的RST有吗?
稍微出点问题,U都不能工作了~~~

悠澜客 能详细说下吗?我现在迷糊了

网友:
怕2.0不行就找个1.7的来试试吖.用1.7来试机安稳点..

网友:
上假负载量量CPU到北桥的AD线看看!!!!!

网友:
我换了个P41.6的CPU亮了郁闷客户的是C2.4D具体为什么我想应该是 一:北桥有点问题 二:CPU到南桥间的控制信号有问题

网友B:
各工作条件正常?CPU也确定是好的?那考虑U座是否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各工作条件正常?CPU也确定是好的?那考虑U座是否虚焊!

已解决,谢谢关注,但是这种板型不可能虚焊

网友:
怎么解决的,给大伙讲讲

网友(2008-04-25):
这个板子挑CPU我拿C2.0 2.4 都不跑码...连P41.7的都不行,最后在邻居那拿了一个P41.6的居然点亮了,郁闷 怎么解释我也说不清楚,我相信大家肯定遇到这种情况...没毛病的板子硬修成病了呵呵...

网友:
好板就这样没办法啊~!将就着用吧~!!!个人意思~!

网友:
楼主方便发个BIOS上来吗,我修到这块板,没有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