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V400E主板会自动断电!!~~~~谁来帮帮我!~

楼主(2008-03-18):
我现在有一块联想L-V400E主板不知道为什么一上CPU就会自动断电,不上CPU就不会自动断电~谁来帮我解答一下!~如果是BIOS问题就发我邮箱
415850@qq.com
:Q
我来回答

网友:
先排除CPU供电电路有没有问题
另外卡跑什么代码?有的板检测不到内存也会的!上内存看看~

网友:
没有CPU肯定跑00 放上CPU就断电~~会不会是CPU内部短路...因为空板可以运转

网友:
应该是该主板不支持此CPU,换一个试一下,不行,就可能CPU 出问题了

网友:
应该是CPU本身的事 ~!~!~!~!

网友:
先测下有没有 轻微短路的地方 一定要仔细 检测 一些小元件 北桥工作电压 最后打阻值 要都正常的话 我估计是北桥短路

网友:
应该是CPU问题,拿CPU上另一块主板试试就行啦

网友(2008-04-17):
是不是cpu风扇没上好哦?我就遇到过两次.

网友:
是不是cpu微短路引起的电源保护呀。。。。

网友:
本人还是觉得你要先弄清楚是CPU故障还是主板问题。
如果是CPU本身的问题,短路了,那你走主板的方向是走不下去的。

网友:
你把北桥两个供电的场管换一下试试看,今天我修了一快华擎845GV就这样的

网友:
CPU 或北桥的问题 先清洗CPU座子看 从简单的来

网友:
我估计可能是mos管有问题,我了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CPU供电电路
一是检查CPU供电电路,二是,不然肯定是北桥损坏啦!

网友:
经典啊,这是CPU或者桥的问题,不好处理哦

网友:
我也有块asus 的板子p4sd-la r的也差不多原因。硬关可以。入到系统关机就重启~~

网友:
CPU本身的问题..............

网友(2008-05-20):
1 确认同型号的主板用同样的CPU可以正常开机
2 上CPU治具看断电不? VCORE正常不?很可能是MOS管子烧了
3 量测CPU到NB的AD线是不是正常?
一上前提都是在基本供电正常情况下再进行。。。

网友:
增加知识了,非常感谢楼主

网友:
CPU本身的问题和供电电路的问题可能性很大,但不知是上了CPU即刻掉电还是跑码到什么时候掉,如是马上掉电就换CPU,如不是则看跑码什么然后再针对性检查.

网友:
我遇到过几次CPU短路的事了,更换CPU看看

网友:
你查看一下产生cpu core 的电路有问题不?

网友:
会不会是cPU温控问题?

网友(2008-07-04):
先换别的主板试试,排除CPU问题或换CPU试试是否仍然自动断电;
仍自动断电,进一步检查CPU底座,看看CPU底座触针是否在插入CPU时挤压造成短路现象
有时是因为底座问题

网友(2008-12-04):
cpu短路有可能

网友(2009-04-25):
BIOS的问题也有可能,不怕试试

网友:
还是先用替换法弄清楚是CPU故障还是主板问题。

网友(2009-12-10):
cpu  或是主板CPU供电又问题

网友:
上个假负载看下,看能不能开机,再测试?

网友:
测一下cpu供电管有没有性能不良的如果都是好的换个电源ic试试

网友:
用假负载看下断不断电··测下开关针电压对不对···假负载也不行的话可能是北桥有问题···

网友:
插 CPU 掉电  分为 两种 ,  一种是  插ATX电源20或24PIN的大插头,不插P4小插头掉电,一半为主板下

半部分问题,建议量一下 供电。  如果是插ATX电源20或24PIN的大插头不掉电,插了P4小插头掉 那就跟CPU供电部分有关系, 一半就是 MOS 管 和  CPU供电IC , 还有一些 电解的滤波电容

网友:
将ATTP1 去掉直连3 6脚  注意CPU散热

CPU坏了也会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