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865PE neo2-p开机后自动断电(已解决)

楼主(2008-03-18):
一块MSI 865PE neo2-p主板检测卡字可以走完,也可以亮机。故障是刚把显卡资料显示完就全板无供电了,无CPU供电,无内存供电,黑屏。只上假负载也是这样,好像一定时间过后就全板无供电。但是把MS-7使劲压着可以一直有供电,但没有复位。

       IO换过,会不会是MS-7的问题,但手上没有MS-7也无法验证。请问还有什么可能性?

补充一下,这个板子点POWER-SW无法开关机。一插电就开机

网友A:
某一个MOS管处于临界状态  如果桥有虚焊 如果桥有虚焊 你在桥上加个弹簧 然后扣在机箱面板就像你的手一直压着的效果

网友:
I0换了没问题的话 就换MS-7就能好   告诉LZ我也修过一快这样的板 被别人修过 人家判断是南桥坏了,后来觉得没戏就找了个MS-7换了就好了 有可能人家修板子是没看到吧  MS-7上面被个MSI的铁片焊在上面的 呵呵

网友:
IO已经换过了。MS-7因为没有配件就没换成。改天找个MS-7换了试试

网友:
根据你所说的.说明MS-7有明显虚焊的地方,先加焊一下.....在做测试...问题依旧更换MS-7.次芯片属于专用的开机.复位.监控芯片...

网友:
更换83627 IO.........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某一个MOS管处于临界状态  如果桥有虚焊 如果桥有虚焊 你在桥上加个弹簧 然后扣在机箱面板就像你的手一直压着的效果

呵呵
这招有创意哈

网友:
根据你所说的.说明MS-7有明显虚焊的地方,先加焊一下.....在做测试...问题依旧更换MS-7.次芯片属于专用的开机.复位.监控芯片...

厉害!

网友:
板子已经搞定了。谢谢各位支招。

还是那个83627THF坏了。先前换的那个也是坏的。郁闷死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