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收站桌面图标被删怎么恢复

楼主(2008-03-18):
请问回收站桌面图标被删
是XP的系统
怎么恢复啊,
不要告诉我重做系统啊.

网友:
不知道对不对哈~

开始,运行,regedt32

找到这个路径:[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explorer\Desktop\NameSpace]

建立一个主键 {450d8fba-ad25-11d0-98a8-0800361b1103}

网友:
通过系统配置恢复回收站图标

  1)、右键点击桌面并在菜单中选择“个性化”。

  2)、同样也是点击左上角那个“更改桌面图标”的链接。

  3)、在桌面图标设置窗口中,钩选上“回收站”再点击“确定”就可以了。

2、编辑注册表以恢复回收站

  注意如果系统管理员使用组策略隐藏了桌面上的“回收站”(或“所有图标”),则此过程可能无济于事。

  编辑注册表使“回收站”图标重新出现在桌面上的方法:

  1). 单击“开始”,然后单击“运行”。

  2). 在“打开”框中,键入 regedit,然后单击“确定”。

  3). 找到以下注册表项: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Explorer\Desktop\NameSpace

  4). 右键单击您在第 3 步中找到的注册表项,指向“新建”,然后单击“项”。

  5). 键入 {645FF040-5081-101B-9F08-00AA002F954E},然后按 ENTER 键。

  6). 单击您在第 5 步创建的新 “{645FF040-5081-101B-9F08-00AA002F954E}” 项。

  7). 在右窗格中,右键单击“(默认)”项。

  8). 在“编辑字符串”对话框中,在数值数据框中键入 “Recycle Bin”,然后单击“确定”。

  9). 退出注册表编辑器。

网友:
呵呵 最建单的办法就是从新恢复系统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