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2接口主板的共有故障

楼主(2008-03-18):
我有几块462接口的主板,型号分别为KT6OO和NFORCE2,这些主板都是同样问题,上闪龙2200+CPU时,用默认的166外频不能点亮,降到133外频能点亮但不稳定(死机或自动断电),外频降到100或上雷鸟CPU基本正常使用,不知是时钟电路还是BIOS的问题请有相关维修经验者不吝赐教。

网友:
应该是BIOS,升级一下BIOS看看,KT600的板子不清楚,但是NF2的板子有些有这个通病

网友:
虽然简短但实用,收藏了

网友:
应该是BIOS问题,升级到最新BIOS,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谢谢各位朋友,因为你们的热心相助让论坛成为了主板维修者之家。

网友:
说说问题解决了没有啊,好学习学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