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2000装好显卡驱动就蓝屏,高手请教

楼主(2008-03-18):
asus m2000装好显卡驱动就蓝屏,高手请教、试了几个驱动了最新也试了

网友:
只要对的 不要新的!
用安装版装 然后装ASUS的官方驱动
或者用GHOST别集成驱动装! 有可能是系统集成的驱动有问题!

网友:
驱动不要最新的,但求稳定,就行了!楼主,最好用一份合适的通过微软WHQL认证的,如果还不行,就考虑硬件问题了!

网友:
我的三星P30是有过这种情况的,不装驱动或进安全模式,机器使用正常,装了驱动进系统就蓝屏或黑屏死机,换供电芯片后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