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ep-mf4-3型号的主板,代码起走f1-45-c1

楼主(2008-03-18):
磐正ep-mf4-3型号的主板,代码起走f1-45-c1是什么意思?!~
现在机器点不亮
[
]
点不亮

网友:
应该是内存部分的问题 换根内存试试 查查供电正常不有没有断线

网友(2009-09-14):
这板子通病,北桥虚焊,用力按着左边就能开机。
手里N块,都是同样故障,同样代码。加焊也用不多长时间,重做没有钢网,头疼。

网友(2009-11-04):
单桥的以前不跑,加焊桥,偶尔能开机,不开机的时候45-50-45-C1或45-50-CF还查内存吗?

网友(2009-12-14):
这个通常都是那个单桥的问题,哎……常时间高温工作,最爱出现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