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问个弱弱的内存问题

楼主(2008-03-18):
问个很弱的问题,内存插槽弄断了几根引脚怎么修?
问题

网友:
找个旧板子上拆个不就得了~~

网友A:
找一个没有用的主版拆出内存插槽把他换上!问题解决!

网友:
换新的插槽,旧的一般拆下来也不好用了的.但如果技术过硬也说不定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