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EZ15E液晶显示器维修手记

楼主(2008-03-18):
一客户送给长城显示器型号为EZ15E,现象为屏幕花屏.还不断的变换着色,客户说让修液晶电视的看过.里面垫了块橡皮.好了几天现在又不行了.
分析:拆天机壳,看了一下.没发现异常明显的坏件.花屏应该是屏线等引起的.先简后易的原则,发现此机型屏和板是有一个扣着的接口相连的.在板的下面发现了客户说的那块橡皮.
修复动作.把板和屏的接口重新加焊一遍.装上测试,故障消失.
原来垫的橡皮只是让那个接口接触的好一些而已,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接口虚焊

总结:此故障为此机型的通病.我已修了四台了.

网友:
这好事怎么没给我碰到,不过楼主还是挺细心的

网友:
楼主心细,不错.支持一下.............

网友:
楼主还是挺细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