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D600掉电问题,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8-03-18):
一台戴尔D600CPU内存都没上,开机第一个灯亮灭四五下就自动掉电.检测南北桥都没有明显击穿
请问高手是哪的问题?
cpu
掉电

网友:
好板子不上cpu内存开机就是这个现象吧???????????

网友:
查查3valws和5valws 出来了没有,正不正常?

网友:
你把CPU内存都上上,看看灯还闪不?要是闪就焊下内存槽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