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适配器输出电压问题

楼主(2008-03-18):
有一个电源适配器标称:输出电压:9V,250ma,但是我有数字万用表直接量电压(无负载),为15V多,请问正常吗?

网友:
廉价适配器没有稳压电路的话空载电压很高。

网友:
该电路只有一个桥式整流和一个滤波电容,测量的是不是峰值电压?而不是它们标称的平均值?

网友A:
空载接近输入交流电压的1。414倍,随负载加重电压就降低。这种设配器实在够垃圾。

网友:
引用 网友A:
空载接近输入交流电压的1。414倍,随负载加重电压就降低。这种设配器实在够垃圾。

谢谢您张老师!现在我理解了,这种电源的确是不怎么样子

网友:
整流后,接着就是并联接地的一个电阻(900欧)和一个电容(35V,2200UF),再接着正极就是两个串联的二极管直接输出。
请问:并联的电阻和电容有什么作用?两个串联的二极管又有何作用?

网友:
张老师真的是很厉害   懂最基本的东西那才是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