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915板子奇怪的问题

楼主(2008-03-18):
两块联想品牌机里的915主板,应该是英特尔的,开机一个显示40,一个显示98且不停重启,感觉都像内存部分的问题,但测量供电都正常,因为修的最多的是845,915还没怎么修过,请问下应该从什么地方入手查    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先把BIOS放电试下~~~先简单再深入呀!

网友:
其实板子直接没什么区别的,都是差不多的啊,只是觉得数值不同而已..

网友:
建议楼主,先来简单,首选排除 内存等的问题!

网友:
如果是INTEL的板,很挑内存的,多试几根

网友:
看看开关 和复位按扭是否是好的    联想很多喜欢喜欢坏按扭

网友:
我是光板子点的  所以不是电池和开关问题   唉  估计是BIOD问题  但是品牌机又不好刷BIOS  只好报废

网友:
硬盘检查过吗? :time: :time: :time:

网友:
我看还内存那方面有问题啊!刷一下BIOOS试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