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主板间歇性能启动

楼主(2008-03-18):
一块K8主板,因拨插内存后无法开机,经维修后,有时能开机,有时无法开机,测试卡停在C1,关闭电源后约10分钟后又开机,并且重启记后也无法开机,不知什么原因?敬请高手帮助!

网友:
刷BIOS试下,或者换一根好一点的内存,试下.

网友:
楼上正解!一点一点的试,只要没有危险的就OK了..哈哈

网友:
查开机电路,尤其查南桥的开机条件......

网友:
要回复后才有积分吗?那怎么样才能得多的积分啊

网友:
虚焊的可能性居大

烤桥吧

网友:
有点年头的K8板吧?测一下主板电池电量

网友:
还是优先考虑南桥的问题吧。考考。要不然就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