俩块七彩虹x550 显卡不亮了

楼主(2008-03-18):
网吧里的机器 俩块卡都是不亮.显卡的没有主供电 它的供电是由2个
场效应管
得来的,用万用表检查后发现俩个场效应管的控制极都没有电压,它们都是由一个apw7063芯片控制的. 现在手头没有那个7063 没法替换,/
但是我发现这俩块卡的铝壳电容都短路,不知道这样是不是正常 上来问问大家以前遇见过这种情况吗?
芯片
显卡

网友:
你测的是GPU供电.本来阻值就很底.有的只有0.几欧.但不是短路了.

网友:
那这块卡还是apw7063的问题么? 只有找个好的 7063 试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