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7135 VER:1主板COMS无法开机

楼主(2008-03-18):
MSI-7135 VER:1主板取下电池等一会就可以开机。
主板测试卡会跑到025。这时可以开机,但就进不了系统。硬盘跟光驱都可以找到的。
重启后就无法开机,测试卡跑到03,
怀疑是COMS问题,清零,换电池,跳线,检测其它电感,晶振,
二极管
,都正常。
没找到低端1117三脚稳压二极管。
此板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插上电源就会自动开机。
请问要怎么解决,望大家发言。
[
]
进不了系统

网友:
老大你能不能先刷下bios试试看?字不够的啊

网友:
刚测试了两个晶振下方的两个谐振电容,
我是打到欧姆档的20K来测的。
一个的显示值。跳到0。58就停了。
另一个干脆停到1。请问。这是谐振电容的问题吗?
是否要更换。

网友:
bios怎么刷。。
我还没学呢。
主板本身的电池电压是2。41V
我换了一个3V的上去也是同样壮况。。

网友:
晕。拜托有高手来教一下新手吧。
。。。。。。。。。。。。。。。

网友:
求助中......................
继续等待.............

网友:
楼主试着安装一个系统吧
你重新安装一个系统试一下,不是GHOST的喔,很多板都是这样子的,一定要安装版的系统,还有些要专用系统.

网友:
你有没有排除过内存问题呀。最基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