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18):
联想E280本本能开机,能进入BIOS设置并能保存,光盘,硬盘都不能启动,求各位指点,谢谢啦
硬盘

网友:
拆下硬盘去别人的电脑上试试看,如果还是不能启动,就是硬盘的问题,如果能启动,拆下光驱去别人的电脑上试,如果光驱也没问题,那可能是主板上的问题了

网友:
试过了,光驱,硬盘全正常,会不会是内存有问题啊,如果是主板,是那部份有问题啊?

网友:
进BIOS看看,能不能认到硬盘和光驱?不能认到的话基本上就是主板南桥的事了.

网友A:
就是呀 顶下
高手来解决呀 来点高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