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754断电问题

楼主(2008-03-18):
有快华擎754 现在能亮可码刚跑过就断电 断完点就开不了机 有时候一开机就复位常亮 哎 郁闷死了拿来就是个小毛病 内存供电的4500烧了 ,找了个好的换了上去 好了,客户拿回去用了一天拿来就是现在这样的问题 是一个桥的那种   不懂啊

网友:
和我前天那个板子一样问题啊,自动通电,然后无法开机
但是我没有解决

网友:
查CPU的工作条件,时钟,复位,供电,PG...条件满足的情况下,换时钟晶振和协振电容,有时候时钟偏移会导致这样的现象...

网友: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夜雨十三天 -30 广告/恶意灌水
孤帆远影 -10 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 ...

网友:
我的也一样,是cpu旁边的一个短路。结果找不来配件。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