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的显示器出现超频锁定中

楼主(2008-03-18):
最近修到一台emc17"的显示器在800*600都出现超频锁定中,我写过数据了,也还是一样,望高手指点.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怎么没有谁理小弟呀,是不 是问题间单了,哟,我还换过晶振呢,都不行,请大吓帮帮忙

网友:
少见的问题,是不是换过信号线,看看行场同步信号线有没有接错,或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照四楼说的,重新再来一次试试。。。。。

网友:
如果能确定刷的程序正确, 就是 处理器 坏了,
  EMC的787机器容易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我程序都刷了两次了,信号线也看了,没那的短路,晶振也换了,连协振电容都换了,不会真的处理器坏了吧,哟,我连行场IC也换了,还是不行呀,我真是没办法了

网友:
按照故障来说应该是MCU的问题,刷下存储器的数据是下嘛

网友:
找个晶振频率小的换上.换6M的

网友:
换小一点的晶振到还没有试过,我明天试一下吗,有结果一定通知道大家

网友:
我的也出现过这种故障但是那是因为我设定了太高的分辨率和刷新率造成的,那时候关机重启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