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电路问题

楼主(2008-03-18):
研究了很久的跑电路问题,也看了孙老师的书,明白了一些。但是这里面也有几个问题还是没弄懂。
1:第9脚为开机触针提供一个高电平,是通过一个电阻接上去的。那应该把万用表打到二极管挡,红表笔接电源第9脚,黑表笔接触发针。应该响才对。为什么显示的数字是800多?

2:通过I/O开机,按照孙老师书上说的低进低出原则,那从I/O出来的应该是低电平,接一个472电阻。直接到14脚。可是在电源旁边我找不到电阻,全是贴片电容。这是为什么。那些电容的作用是什么。请教大家。谢谢

网友(2011-11-01):
什么书啊 。发个图片上来先。

网友:
对呀,先说清楚是哪个孙老师,别外尽信师则不如无师,要灵活运用,仔细分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