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跑c1的奇怪问题

楼主(2008-03-18):
我这里有块主板 加点跑00 用金属一碰 复位针 跑 c1  经查 内存的供电 时钟 都正常啊 我也用镊子 划 插槽了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你应当把你的板子故障描述的具体点...怎么架构的....好让我们帮你判断问题...

网友:
我有一块板,出现C1,一直没查到故障的

网友:
有可能是北桥有问题!或有断线还有内存供电不稳定!

网友:
不知楼主的是什么芯片组的板,跑C1,一般都是内存没过, 重点检查内存供电及信号线!

网友(2008-05-20):
laji

bu zhidao  jiu  bie shuo  goushi   +bendan   qu    si   de le   laji   ..........................................

网友:
去看下 IO芯片

检查一下IO芯片  有可能是他的原因 :P

网友:
跑C1不可能是CPU有问题吧!
不行换条槽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