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255 奇怪问题

楼主(2008-03-18):
联想昭阳E255的机器,开始是屏暗,改过高压条后可以点亮了,但是问题就来了
一按鼠标左键就掉电了,掉到电流为0.45左右,换过里面的按键,好了不到半天又不行了
想跑下里面的电路,却没有量出来那按键和谁相通,左键带2.9V左右的电压
有高手遇见过这样的问题吗??请指教!!!
先谢过!
       那按键是在主板上的,去掉高压一样的,说明以前就有这毛病,外接USB的可以正常使用
       我没弄明白那按键的控制器在哪里,会不会是南桥????

网友:
把触摸板全拆了不上,看会不会这样式11

网友:
开机后,用外置鼠标试试看,是否有同样问题?

网友:
E255主板更不好搞呀,有哪个高手修E255主板历害,我有好几拾台了,都是跑20.没修好

网友:
不好修,手里有一块搞几天了也没有整好。

网友(2009-01-12):
我也有台E255机器,开始是北桥坏,换过北桥之后,跑0020,电流0。50-0.53-0.60-0.53,然后就不动了。有没有高手解决过啊

网友:
掉到0.45可能CPU供电都没了吧,

网友:
你没有装好,把鼠标下面用绝缘纸垫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