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8V主板问题

楼主(2008-03-18):
客户拿来一板子。ASUS K8V的。问题是不通电。先测试后确定是开机电路的三极管损坏。然后换了个。上电。没问题。诊断卡跑26 然后瞬间断电。问题又回去了。又不通电了。以为有地方短路让3极管又坏了。于是把开机和复位的线路都跑了次。发现没问题。跑完后报侥幸心理。通电。又好了。但是过不了2分钟又自己断了。所有的芯片没有发烫,电容 MOS管好的。现在搞不懂了。请大家帮忙下。
  3极管是用来绿线拉地开机的那个`

网友:
你量一下电风扇的监控脚电压是否正常,一般是5V左右.

网友:
你说的脚是插电就能测试的吗?那我去试下。现在的问题是插上电源后主板电不亮。什么反应都没

网友:
是不是你换的管子有问题啊,是用的同型号的吗

网友:
嗨!又是AMD的板,我看到这样的板就烦,因为这种板很难修

网友:
3极管肯定是同型号的``到现在也没搞明白到底怎么回事`到底是那里出问题了``开机的电路跑了2次了``都没问题```郁闷中`

网友:
三极管是好的,换了2个了`2个都出一样的问题。换上去一点亮就被烧`只有看下电源管理芯片了。

网友:
我怀疑是io的问题 。。。。。。。。。。。。

网友(2008-11-11):
我也遇到了一块这样的,再是头晕。

网友:
你按着桥跑码试试,也许就是桥虚

网友:
一般电源管理芯片坏的话,会引起MOS管击穿,看一下电源IC,换一个上去看行不行

网友:
试着拔掉12V看下还掉电吗,如果不掉考虑下电源IC

网友:
在代机电压正常的时候,可以压下桥看能开机不,

网友:
SB虚焊的可能性几乎没有,
还是查外围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