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不工作

楼主(2008-03-18):
能触发,但检测卡上不跑码,在开机状态下测电源管理芯片电压为0.99V,CPU附近的贴片电容都为0.99V,开机后几分种,CPU也要发热,请问这个电压正常吗~,如果有问题应该是哪里的问题呢

补充:CPU附近的有几个贴片电容一端有0.99V的电压,而另一端为0呢

网友:
这个电压是正常的,你还是查一下时钟和复位吧,还有就是BIOS,如果不是很明白的话还是到此论坛里面去多逛一下

网友:
你 可以先测下上下管,若是好的,在测时钟,PG信号,(上假负载测哦)就在仔细看看CPU附近有没有电容鼓包的

网友:
如何测试时钟和复位?请高手解答!!!!!!!!!!!!!!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示波器测。。。。。。。。。。。。。。。。。。。。。。。。。。
时钟:直接显示频率。
复位:有高电平且点RESET键有跳变。

网友:
要做东西太多了,如果自己没工具,还是找个专业的地方吧

网友:
你一定是用C1.7CPU来试板,有些上CD主板不支持的,

网友:
查一下cpu到北桥之间的线路

网友:
修478的主板  最好用2.0G的CPU

网友:
如果上的是假负载,0.99V的VCORE.有可能是正常的
如果上的是CPU,0.99V的电压绝对不正常

那就要先修好PWM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