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笔记本从电池启动,键盘鼠标都不可以使用。

楼主(2008-03-18):
Acer笔记本从电池启动,键盘鼠标都不可以使用,而且启动后桌面显示出来就反映迟钝或死机(连按电源键也关不了,只有直接拆除电池才可以)
把电池拆了直接从电源适配器启动就可以,一点问题都没有。
这是什么问题???是电池不好了么(可是它能开机啊)
如果是电池出问题了,能修吗?
请教大侠们!!

网友:
你去换一个电池试试看,还有没有类似的问题出现

网友:
我也觉得换块电池。。。
    上次上了电池。。。CPU占用率达到100%。下了电池 一切就好了

网友:
建议楼主重新换块电池试试看!能开机,只能只能说明他能开机而已,其它功能还需正常,才能说明电池没有问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可能是主板电容漏电一般是3。3伏和5伏电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