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断卡代码16

楼主(2008-03-18):
一主板珍断卡代码跑到16就停了,黑屏,从那里入手去修?谢谢

网友:
有人知道从何入手去修,是怎么回事引起这样的现向吗???谢谢了

网友:
你都没有说清楚是什么现象,就问如何去修,人家怎么回答你呢?

网友:
建议楼主不要太依赖于卡,不同的卡,对不同的芯片组支持是不一样的,最好说出机器的故障,这样大家才好讨论!!

网友(2008-12-28):
这个代码16是正常的,应该是点亮了,可开机了,如果没有显示的话,那肯定是你的显卡有问题。我遇到过跑代码16的,正常点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