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18):
方正19寸fh980-wa液晶开始是电源部分漏焊不能开机,修好后图象显示不正常,有一条条的竖条,图象拖尾!怎么查问题?
电源

网友:
不知是不是楼主维修的时候,不小心把屏排线,弄松了,导致出现后述问题!!
[
]

网友:
谢楼上的,我的判断和你的一样,我现在拆了测屏线看是不是屏线断了,还上哪接触问题!

网友:
测试完毕,屏线没有任何问题,也没断!到底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屏的问题。我也修了个这样的屏和你的型号一样。我没有修好。客户拿到方正维修站花了1600元换屏。晕

网友:
郁闷了,屏就那么容易坏掉么?

网友:
屏坏了,但如果象5楼的客户,我个人认为就不值了,因为1600已经可以买个全新而且质素极佳的19寸了~~~~~~~~

网友:
客户硬是要说,之前是好的,我给他修坏的,我怎么给他解释这个问题啊?(从修好后,他在拿过来已经有10天了)

网友:
可能是屏侧驱动的连线有断,再个查下屏的升压电路

网友:
现换换驱动般 和屏线 等 实在是修不好了 在给 客户说屏坏咯

网友:
建议你先吧故障确定在屏或是主板上再说,因为这电子毛病实在是千奇百怪,定不下来同行门众说纷云,就是说什么也是无迹可寻的,我个人认为还在主板上,

网友:
应当是屏坏了 。。。。。。。。。。。。。。

网友(2008-05-01):
1600元换个屏 太不值了呀 这个价格可以买一个比方正牌子还好的新的显示器 而且还有保呢
那个客户好像头脑有点问题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