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电源接口3.3V 5V短路 求救

楼主(2008-03-18):
主板电源接口 橙3.3V  红5V短路 全部短路 (声明在空板,没有外接电源的情况下)
主板电源接口 所有橙3.3V 红5V 全部短路 对地只有16-20欧
主板是华硕A7N8X-X
CPU电源芯片 电容
ASUS芯片 上下管 I/O 网卡 声卡 芯片 几乎能看到的芯片全拆 还是短路
上电源强加电 南桥发热 不是很烫手 南桥周围电容对地短路
拆南桥 还是短路
都不知道该怎么修了

A7N8X就是这样的,“3.3V 红5V 全部短路 对地只有16-20欧” 非短路,正常!如果你的主板不上电,试换华硕专用的开机复位芯片ASB100
---修不来主板

网友:
说明下5V是红5V对地短路

网友:
没搞错吧~~~
连声卡芯片都取过,板子被搞成这样了,只有换板子了。

网友:
哈哈哈 你不是修,是破坏,你是高手,不是跑线查,而是逐个实验,哈哈

网友:
我看楼主不像是在查电路,而是在拆板喔!
电源接口上有4条红5V的线,具体是哪条短路啊,在跑线路看到什么地方喽。。。。

网友:
电容短路,只能一个一个的拆。。。。。。。。。。。。。。。。。。。。。。。。。

网友:
这种板子一般来说可以说已经可以直接放弃了.

网友:
首先绿是+5V,,紫也是+5V,还有红也是+5V,黄是+12V,橙+3.3V黑是地,还是-5V和-12V

网友:
你插着电源测的主板电源接口吧?如果插着电源测对地是只有几十Ω,但是是正常的。

网友:
也想到跑线。可这个板子没法跑线。因为主板上下层没有冲这些脚上印刷出去的电路。可能在中间层,总之无法看到。再则对地短路量到那里都几乎全通,只有逐个拆。

网友:
那只剩北桥喽,继续拆拆试试吧.祝你好运.

网友A:
孔子云:「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制礼作乐,必具中和之德,声为律而身为度者,然后可以语此。若夫器数之末,乐工之事,祝史之守。故曾子曰:「君子所贵乎道者三,笾豆之事,则有司存也
如孔子教人以泛爱众而亲仁。孟子教人以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其明通公溥。无体无方。即於此见之矣。虽...泛爱亲仁。何分国界。何分种族。孔子云。毋意、毋必、毋固、

漫天飞 -5 无关回复~~~

网友:
看来板子只有报废了 :'(

网友:
只有北桥没拆了 ,拆下试试看 咯  祝你好运

网友:
我看你给休息休息了 那有你这样搞的啊 你说不是吗

网友:
看楼主不像是在查电路,而是在拆板喔!

网友:
拆板不要用这个方法,应该找套炸油条的装备,把板丢进去炸,一会把板捞起来,再用漏瓢把元件漏起来,注意火力的大小,要保证温度在200-300度之间,效果好的很

网友:
呵呵,这板可以往垃圾箱里仍了啊,再修也没价值了啊

网友(2008-11-01):
有些主板阻值就是太小,让人误认为短路

网友:
那有可能是主板的中间夹层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孔子云:「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制礼作乐,必具中和之德,声为律而身为度者,然后可以语此。若夫器数之末,乐工之事,祝史之守。故曾子曰:「君子所贵乎道者三,笾豆之事,则有司存也
如孔子教人以泛爱众 ...

你在这里转文,搞什么啊,这里是搞技术的地方。不是弄什么文言文的。

网友:
楼主不是拆件。而是练手,怀疑就拆啊,不拆哪来的经验啊

网友:
对,我支持拆,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总结问题,以后就可以少走很多的弯路。关注楼主,希望你能弄明白问题,把结果告诉我们大家啊

网友:
差不多都折完了,就像我第一次维修一样

网友:
报废了 拆零件用用吧

网友(2009-05-03):
修板是要从工作原理开始思考,这样修法是很难进步的。

网友(2009-09-15):
怎么有这么多人爱凑热闹,想必都是高手 了吧,谁没从开始来过,BS那些装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