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液晶:LXM-WL19AH白屏

楼主(2008-03-18):
LXM-WL19AH开机白屏,查出有个小贴片三极管击穿不知用啥型号代换特来论坛求助与大家。 位于圆电感右边二极管右下的那个便是故障三极管

网友:
肯定是1117稳压芯片,后面应该还有3.3V或1.8V等等后面的是稳压输出电压,如果没有后缀那就是可调整电压的芯片,根据适配的电阻不等可以输出不同的电压

网友:
不是1117,Q5是个二极管吧,就在Q5的下面Q6便是。

网友A:
发一份网上下载的好资料给你参考,但愿对你有所帮助,如果这份资料能帮到你,不必多谢我,但一定要感激把这份资料上传到互联网的网友,谢谢他的无私奉献~~~

网友:
还是谢谢你。坏三极管型号为:NAT6.

网友:
如果是1117击穿的话,LVDS IC也完了。

网友:
1117没问题,F1已开路,但不知NAT6用啥管子代换。还望知道的朋友讲讲

网友:
屏是这种吗  .............. M190A1-P02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一份网上下载的好资料给你参考,但愿对你有所帮助,如果这份资料能帮到你,不必多谢我,但一定要感激把这份资料上传到互联网的网友,谢谢他的无私奉献~~~

==========
感謝分享~~不過裡面密密麻麻~看的眼睛多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