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行幅及高压包

楼主(2008-03-18):
各位兄弟朋友们,最近有两大问题没解决。请问:高压包坏了有没有一下两种可能

                                                                     a:行幅可以调节 ,但是很宽。达不到标准  行幅调整管C极电压都正常。逆程也换过,从其他行幅宽的显示器换下来的高压包,上在点不亮的显示器上也如此,估计是高压包。但是就是不知道有没有这种可能。。
                                                                     b:一个15‘’显示器和上面出现现象的显示器电路是一样的。在没外接信号时 屏幕就抖动,左右呈拉缩现象,上下抖动。。电源指示灯也看得出在闪动,跟短路那种闪法是一样,但是速度要快些。不注意看不出来。不升压或不接高压包电源指示灯都不闪,,是不是也是高压包的问题呢??;

网友:
都是高压包的问题!!你将高压包换到其它显示器上都出一样的问题肯定是它的问题了,15的显示器出这样的问题很多。

网友:
a 行包不良是能引起行幅变宽的,
b  量一量电源电压是不是电源的一半左右大体就可判断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你的第二个话题是什么意思哦?有点不明白。哪一个电源与哪个电源哦?

网友:
行包不匹配会造成行幅过宽或过窄,可以通过改变行管初级绕组的电感量大小来进行调整。

网友:
回复 网友B:

行管初级绕组指的是哪一个极哟?  应该是B级吧。??

网友:
联想15的AOC代工的,这样的现象比较多都是包的问题.包型号:79A355-4-A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