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88DF故障,该机有时能启动,有时不能,有时重插电 ...
三星788DF故障,该机有时能启动,有时不能,有时重插电源又可以启动。(该机以修复)

楼主(2008-03-18):
三星788DF故障,该机有时能启动,有时不能,有时重插电源又可以启动。谢谢大家
[
]
三星

网友:
如果是轻触开关的话,最好换一个了,我这台也是通电就开机,不过没得换开关

网友:
该机已修复,是场集成电路STV9325性能不好所致

网友:
又学一招,可是搞不懂为什么,\\\\\\

网友:
不错嘛~~两天半搞定~~还刹有其事哦~~

网友:
STV9325是双电源,正负14伏。改芯片性能不好导致正负14伏不正常,而CPU的5V是经过14伏通过7805整过来的。5V不正常,导致CPU工作不正常。

网友:
此机子电源电路一但过流保护,要把400V滤波电容放电才可以再次开机

网友:
8楼的朋友,不需要吧,因为后面的电路就是负载,就相当于电阻,只要负载是通的,可以通过电路放电啊

网友(2008-06-11):
我的也是这样,三星788DF故障,该机刚通电就开机,只要按开关<显示器上的电源按键>就再开不了,重插电源又可以启动,然后只要按开关,就开不了.重插电源又可以启动
换了14V的电容和二极管,7805,还不管用

网友(2008-12-30):
X兄弟你把CPU power那只脚外的6.2V一只稳压管换掉就好的
就是电源控制键这一路的了。我这台就是开起来关机没反应。重插电源可以启动 拔电源再插又不行。等几分钟再插又可以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