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88DF故障 怪病

楼主(2008-03-18):
一台三星788DF,开始故障为不显示。检查发现-14V短路。7V整流管短路。换TDA9325和7V整流管后电压输出正常。但现在出来个怪毛病
就是不接主机的时候显示器上有跑动的无信号提示。只要一接主机信号就什么都没了。电源指示灯开始闪。拔掉到主机的信号线显示器又
可以显示。

有碰到过的朋友给个提示。该怎么修?是什么地方引起的故障。谢谢!!

网友:
看看视屏放大电路。我的也是三星788DF

网友:
视放电路应该没问题,因为屏幕上有跑动的无信号提示

网友:
-14V短路是指接-14V的场管坏引起的。并不是整流管短路。该机短路的就只有7V整流管,麻烦看清楚

网友:
写ROM不得行就换CPU,写ROM不得行就换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