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软件]
DIY:自己动手更换硬盘磁头恢复数据

楼主(2008-03-18):
DIY:自己动手更换硬盘磁头恢复数据2007年05月24日 星期四 15:57声明:本文仅是为了向一般读者揭开硬盘数据恢复的面纱,不应将其看作是数据恢复的指导手册或技术说明。为了行文流畅,在不妨害原文主旨的前提下,译者对某些地方进行了适当的删减和修改。英文原文见:http://www.overclockers.com/tips1035/index.asp。此文禁止任何形式的复制和传播。

目的:

演示Maxtor d540x-4k020h1 (20GB 5400 RPM,单碟)更换磁头的方法。

警告/免责声明:

1) 如果使用本文的方法造成的损坏,本人不承担责任。所有风险应该由你自己承担。打开硬盘后你的硬盘的质保将失效!
       成功的可能性是未知的,你读完本文后你会了解这一个工作的可行性。如果你有损坏的硬盘并且想卖掉,请联系我。
       谢谢。
2)打开硬盘呐烫寤岫杂才躺系氖 菰斐捎谰玫乃鸹怠?lt;BR>3)永磁体的姿态不能改变。在卸下上磁铁之前应记住它原来的位置。

问题描述:

       我的一个开公司的朋友的硬盘上保存有大量的数据。他的一台Dell计算机在使用了仅一年,而且他从来没有备份那台计算机上的数据。
       无须多言,他的硬盘突然损坏了。经过仔细观察,我发现那块硬盘在加电后没有起转。
       似乎硬盘的电路板损坏了,或者主轴电机烧毁了。
       硬盘上的数据并不是非常重要,只是想尽可能的进行恢复。他的公司负担不起专业数据恢复公司的服务报价--通常是$1500 到 $5000 美元。他决定如果不能找到便宜的解决方案的话,就放弃他的数据。
       我决定接受这一挑战;我知道即使失败那么事情也不会变的更糟。

困难:

       我首先检查硬盘的电路板,看是否有明显的损坏(比如,烧痕)。但是并没有什么发现;我记起当硬盘加电后,硬盘有一丝抖动,所以主轴电机上应该是有电压的--至少在最开始的几秒钟。
       如果主轴电机上有电压,而且它试图启动然后又停止,说明主轴电机或者是卡住了,或者是电压不足。
我快速的打开硬盘的盘体,发现主轴电机并没有被卡住。
       然后我合上硬盘的盘体,开始检查硬盘的电路板。我移开电路板逐个的用绝缘胶带盖住电路板和盘体之间的触点。
       在试验了几个触点后,我发现有一个触点被盖住后(然后将电路板安装到硬盘上)硬盘可起转。不幸的是,计算机的BIOS不能检测到硬盘,磁头也是不受控制的。硬盘起转后,磁头反复的撞击限位器。
       这说明这个触电与控制磁头的运动有关。我再次打开盘体,发现这个触点连接到磁头臂上的一个小芯片。

解决方法:

       从另一个硬盘上拆下同种部件安装到故障盘上。
       我从eBay上购买了一个相同型号的硬盘。不过,我首先采取了一个简单的方法,我将新硬盘的电路板安装到故障盘上,然后加电。
      显然我犯了一个大错误。 新电路板立即烧毁了。现在我可以明确的判定在磁头臂上的那个芯片是主轴电压不足的原因。我猜想是那个触点造成电路板短路,导致主轴电机得不到足够的电压。所以我又回到了起点--除了多了两块损坏的电路板。
       我决定将新硬盘的磁头更换到故障盘上——要移动磁碟似乎是不可能的,也没有合适的工具。

      需要的工具:

       · 尖嘴钳
       · 内六角改锥
       · 平口改锥
       · T9改锥

      开始之前的提示:

       1. 在尽可能干净的环境中进行工作。
       2. 在对硬盘进行操作时,尽可能的仔细和小心。要避免手指和工具碰到磁碟!否则就会破坏磁碟上的数据。
我们的目的是将磁头从新硬盘移动到故障盘。实际上,损坏的只是磁头臂上的那个小芯片,但是由于更换芯片比较困难,所以我决定更换整个磁头组。

·   首先,卸下硬盘背面固定电路板的螺丝。

·   电路板是绿色的

       ·   将电路板取下

       ·   取下电路板后的硬盘

       ·   将硬盘翻过来

·   卸下螺丝

       ·   卸下固定盘体的螺丝。在硬盘的盖子上有两个T9螺丝,一个用来固定磁头组,一个用来固定主轴电机。将所有的螺丝都卸下,直到可以取下硬盘的盘体盖子。

·   下面会有更清楚的图片

       ·   取下硬盘的盘体盖子
       ·   从电路板一侧卸下固定转接器的螺丝。先不要取下转接器
       ·   卸下固定上磁铁的螺丝

·   这是近照

       ·   非常小心,使用平口改锥将磁铁取下。

·   "这个磁铁会消除信用卡上的信息吗?"

警告!这个磁铁非常重。不要让它靠近磁碟,否则会损坏磁碟上的数据!

       ·   将磁铁放在一边,准备好尖嘴钳...

下一步是卸下磁头启/停系统

       ·   轻轻的取下这个塑料片。小心不要把它压碎。
       ·   接下来,取下磁头启/停系统,仍然要注意不要把它压碎。
       ·   轻轻的推动磁头到磁碟外部。让它悬浮在磁碟的外面。不要用手和其它东西碰它,否则它会损坏的。

用手指按住轴承,避免移动磁头时损坏磁头

·   用手指按住

       ·   将硬盘翻过来,在磁头底下你会看到一颗内六角螺丝(在电路板底下)。小心的移除这颗螺丝,这个螺丝是固定磁头的最后一颗螺丝。
       ·   将磁头向上取出。轻轻的拉住刚才的连接部位,就可以向上取出磁头。

取出 (硬盘)磁头

·   这是剩余的部件

       ·   深呼吸,我们的工作已经完成了一半

现在,用相同的方法从坏硬盘上取下磁头。
       将好磁头安装到故障盘上。安装的过程和拆卸的过程是一样的。
       将磁头安装到故障盘上时,要在将磁头移动到磁碟上之前拧上螺丝。
       然后轻轻的推动磁头臂到磁碟上。注意不要让磁头划伤磁碟。
       安装磁头限位器和启/停系统,然后是磁铁。
       合上盘体的盖子,装上电路板。现在一切都完成了!

最后的告诫

       这是恢复数据的最后希望,你不应该指望自己可以完成这一工作。如果你的数据关系到成千上万美元的价值,应该寻找专业的数据恢复机构来完成这一工作。

       如果你的数据并不值那么多钱,那么你可以自己尝试,不过很多因素会导致你无法成功的恢复数据,或者你根本就不能使用此方法恢复数据。

      不过,这终归还是一项有趣的工作。

我曾为一家硬盘生产商修复硬盘而工作,我总结了一些修复硬盘时应注意的事项:读/写磁头要比你想象的精密的多。

有些术语要解释一下:磁头碰撞

       听起来像是在说磁头猛烈的碰撞,但是实际上并没有那么猛烈。如果单碟双面磁碟所对应的一对磁头碰到一起的话,它们就会损坏。下面我们来解释一下:也许读/写部件没有损坏--它们的大小相当于灰尘而以。但是磁头是由硅元素制造的,像IC芯片一样。
        磁头在硬盘中扮演了一个有趣的角色。盘片旋转时,表面会产生一个气流层。磁头在气流的作用下会悬浮于磁盘表面上方。(另外,磁盘内圈被称为磁头的停泊区)
       磁臂的弹力会阻止磁头飞行的过高。所以如果用手推动磁臂,就有可能会划伤磁盘。同时还会损伤磁头表面。
       当你把磁头推出磁盘边缘之外后,两个磁头就会粘在一起。在微观世界,两个磁头相碰撞就如同摩天楼倒塌。虽然它们不会破成碎片,但是磁头的表面会出现很多小的裂纹。虽然读/写部件不一定会损坏,但是它周围的硅元素会破裂。
       当你把磁头推回原来的位置,就已经改变了原来的压力平衡状态。经过一段时间--可能是一周,或者是一年--磁头表面就会被划伤,磨损,再也飞行不起来。

新术语:磁头坠落--磁头划伤磁盘表面产生碎片。

       我曾经看到过磁头坠落--非常cool --但是对于恢复数据而言就是噩梦,此时磁盘上的数据成为碎片,不再连续了。
       (另外:由于磁盘表面的磁层被刮擦产生的碎片散布于硬盘盘体内,就会使得计算机不能从磁盘上读取数据,即使支付再多的钱给数据恢复公司,也是不能恢复的了。你可以这样自我安慰:文件终于从硬盘上真正的删除了。)
       所以如何做才能避免磁头碰撞呢?自己制作一工具,在将磁头从磁盘表面推开时将磁头分开。我们使用的是一些金属手指来将磁头臂撑开。
       这之后就可以将磁头推出磁盘边缘外面了。如果在这个过程中,两个磁头碰在了一起,你的垃圾箱里就又多了一件废物。关键在于,你不会注意到发生了什么,但是在将磁头装回硬盘后,就会损坏磁盘。
总结一下我所说的:你应该找一些工具来使磁头保持分离。

       不要让任何东西碰到磁盘表面!

      下图为我画的这种梳状工具的简图。

另外,洁净的环境是至关重要的

       如果你不能做到,至少要保证不能让灰尘和微粒进入盘体中。假设你的眼睫毛落在了盘片上,当你启动硬盘后,它可能会被卷入到磁头底下而划伤盘片。
       在这种情况下,磁头悬浮在磁盘表面上方,在遇到微粒时就会导致磁头起伏振动而敲击磁盘。有时你可以看到磁盘表面有一些规则的小点。
       磁力线由于碰撞而改变了。如果磁力线改变,那么数据就丢失了。如果你把硬盘扔到地上,那么很容易的就会损坏数据。
       当我为硬盘生产商工作时,我们曾将硬盘模型使用加速器抛出。这就是生产商所说的硬盘可抗击的加速度的来源。
       现在的磁头悬浮系统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进,但是仍然不能吸式所有振动的能量。如果在磁盘表面产生了一个凹点,就如同高尔夫球场上少了一块草皮,逐渐的会扩展到整个磁盘表面。
       当磁盘旋转时,磁头每次越过磁盘表面的污点就会发生碰撞。逐渐的,磁头就会坠落。

网友:
没得说,只能说高..难度,这个一定要对硬盘里的情况非常了解才敢去动它.

网友:
这么高招~~简直是绝罗~~LZ原创吗~:

网友:
请问楼主你有什么工具装多头盘的头吗?单头的好做!

网友:
不错,多谢楼主分享,十分感谢,学习了!!!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十分感谢,在下学习了

网友:
楼主的技术真是高,牛,在下学习了。不知楼主的那些开盘工具在哪儿买的?

网友:
蛮精密滴。。。
下次多准备点盘把手练好了。。
再实战。。

网友:
成功可能性很低,最起码业余条件下不能保证无尘环境。

网友:
又见到一例在自然环境中开盘的例子,有机会也想试验

网友(2008-10-11):
谢谢自己动手更换硬盘磁头恢复数据,有机会也想试试.

网友:
难度实在高    没有什么信心    只能看看 了   高啊

网友:
多谢了,实在是技高一等。

网友:
以后就照这标准执行了 嘎嘎~:)

网友:
自然开盘以后,盘子的使用寿命有多长?? 只是读取完数据就抛弃??

网友:
强人阿,进来拜一下

网友:
今天刚动手把同学的坏硬盘拆开了解了下 没想还有修复的案例 不可思议啊

网友:
:L :L 牛人我拆了两硬盘都坏了永久损坏
我好可怜啊 :'( 都是有用的啊

网友(2008-11-12):
回复 网友A:

希望大家都学会数据恢复,不让专业的数据恢复公司这么黑

网友:
准备弄两个坏硬盘来试手,拆开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