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XH-GJ15L3 无信号输入。(VGA线的问题)

楼主(2008-03-18):
能正常开 关。

接上 显示            无信号输入

不接上显卡 显示      无连接信号

OSD 菜单            不能打开。

MCU 的型号是。56L1125-139-H1

我想是驱动板的问题。 可是不知道是那里问题,能给点维修思路吗! 谢谢。。。

PS: 因为是又线,一时找不到驱动板。  换了MCU 也不行。实在没有地方可以搞的了。换了一根VGA的联接线就好了。。郁闷 。。。

网友:
MCU 坏了  刷新程序可以解决, 少数MCU 本身坏

网友:
我在淘宝上看了一下。。 联想的 MCU 为什么要 50这么多啊!~~

上次买个 三星的也才 25块啊!~

网友:
这是正常的,因为三星的MCU比较普及而且故障比例也高于联想,市面流通的就自然多了,所谓“物以稀为贵”~~~~~~

网友:
信号线有问题是不是也会有类似的故障啊

网友:
是MCU的问题,我修过多台了,换了MCU即好。

网友:
先换个MCU 看看  不 行 就换驱动板

网友:
也要注意看你的连接线连接好没有,有没有断线?

网友:
OSD 菜单            不能打开。

是MCU的问题,换个MCU 看看,应该可以的!!

网友:
这个就是MCU坏了,100%的,不要再想了,要修的话就买一个MCU吧,OK???

网友:
换MCU吧!!无需考虑,50左右超值了,我买过60的。

网友:
明天就去搞MCU去。

我在网上买上一套光盘。也有程序。不过像我这样的菜的。

用什么编程器比较好!最好也能刷台式机主板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