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s333/c主板点不亮???

楼主(2008-03-18):
现测得的主要问题就是绿色线5V电压被拉低到3.4V左右,触发PW排针无反应,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具体原因,谢谢。

网友:
能不能把主板上的东西说得详细点,或者自己动手先跑一下线路,

网友:
我从触发排针入往回跑过,触发排针经过一个电阻后直接进入了南桥,但还没有顺着绿线往下面跑线。

网友:
有些电源设计绿色线3.4V左右是正常的, 你应该查5VSB电压到电源开关是否正常, 3.3VSB 是否正常.

网友:
先要看下开机针冒是否有电压,清除C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