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显示器,不上电

楼主(2008-03-18):
我今天拿到一台LG显示器,故障是不上电,它的电源开关管用的是DP-804的.我量它的第脚有280V电压,但是问题就是量第三脚没有启动电压16V,只有12V我以为知路了,就把变压器的5组供电断开,还是一样,我也量了一下行管等都没有问题,我在我没有办法了,不知到那位高手们有修个这种故障的经历啊!
给一个建意,我现在要从什么地方做才行啊!
在提示一下,插上电源后假负载会亮一下,就没有供电了。

网友:
查下电源电容,是否容量有变小的,............

网友:
假负载是接在什么地方,你可以去掉升压电感接假负载,看一下.要还是那样你就查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