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2 上电 代码跑02 求助

楼主(2008-03-18):
T22 上电 风扇运行正常,各电压正常.诊断卡02位置停滞.
请问02 代码含义?
求助

网友:
CPU还没跑 或刚开始跑 查CPU供电

网友:
此类机器多半为CPU供电芯片出了问题,可以对其加焊,若不行就更换芯片试下

网友:
更换芯片无效,还有其他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