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盘是不是完了

楼主(2008-03-18):
此盘用MHDD的SCAN扫描,只扫描了前面了一部分,就发现每隔2寸左右就有2到3排彩格而且还有“X”,扫到3G左右时,“X”,越来越多,而且还是每隔2寸才有彩格或叫坏道,在MHDD里面说到的那几种彩格,在这个硬盘上全出现了,但没出现“?”,只出现“X”,由于时间关系扫到3G就不扫了,这是160G的ST盘,我用erase来清盘,无法进行。用remap修,等了好久,光标闪动但不走,和死机差不多。

有个MHDD的问题,就是这盘是SATA的,只有关机重启后才能在MHDD中看到这硬盘,怎么能象IDE硬盘那样按shift+f3就能显示各IDE上的硬盘,我是按shinft+f3是不显示这个SATA硬盘的,是硬盘的问题吗?还有我冷启后在MHDD中找不到这硬盘,这是硬盘的问题还是MHDD就这样呢?

网友:
盘体坏的比较严重 估计有个头不好了吧

网友:
谢谢回答,现在的硬盘太弱了,没怎么用就这样了

网友:
ST的盘先发COM信息才能知道啊,如果头坏COM信息里也能出来

网友:
如果用MHDD扫出来是规律坏道
那多半是头坏了

网友:
应该是其中某个头不稳定或坏了,砍头吧!!

网友:
还有ST的盘是不能用ERASE擦除的,只会越擦越坏,至于你的盘可能就是版主说的头有问题吧.

网友:
多是头坏了,砍个头后开校准吧,有一定的成功率

网友:
头坏了
砍吧
能修回的几率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