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150笔记本开机哨叫

楼主(2008-03-18):
经测试内存数据线发现有四条阻值偏小,换北桥后解决.感谢大家支持

网友:
换北桥的成功率不是很高吧。楼主真是

网友(2008-05-10):
我遇到过一次,但是是内存插槽虚焊.把它拖一遍问题解决.

网友:
楼主真牛,连北桥都能做,高手~佩服啦!

网友(2008-07-06):
这种机器键盘很容易坏的,先把键盘拔了看看,如果还是报警的话先加焊3205,再加焊内存槽,不行的话直接BGA吧

网友(2008-08-17):
学习,学习了,如果可以总结一下更好,

网友(2008-10-17):
没看明白 到底怎么搞呀

网友:
我总结一下:先去键盘,不行换内存,再不行加焊内存槽,再不行量内存附近小排组,再不行加焊北桥,再不行换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