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P电源坏如何修,请教高手.

楼主(2008-03-18):
一FSP250 GROUP 大风扇电源坏了,不知从何下手,请教在线高手.
现象:查绿线4.8V,紫色也有5V.辅助电源部分功能正常.短接绿没有任何反应.没有输出.
电源内部没有灰尘,干净得很.也没有发现烧伤的痕迹.
用的是一个20脚的3528的芯片.
在待机下,和短接绿线下测量各脚电压如下:
1脚 5V     3脚  1.2V    6脚 4.5V      7脚 1.2V                      9脚 1V   12脚 3.5V  18脚  4V   19脚  1.8V  20脚  1.8V
1脚 5V     3脚  1.2V    6脚  0V        7脚 1.2V   8脚 1.8V      9脚 1V    12脚 3.5V  18脚  0V   19脚  1.3V  20脚  1.3V

网友:
怎么没有前辈来指点啊!!

网友:
表达得还是不详细 你指的1脚是哪一个撒
你应该说原来3。3 现在是多少
原来5V  现在是多少
。。。。。
。。。。

网友:
够详细了吧,1脚当然是那个3528芯片的第一脚啊.上一行电压是在待机下测的.下一行是在短接绿线时测的.
待机下是      5V
短接下也是   5V
在显示器分辨率为1024*768下浏览是一一对应的.

网友:
看来这个电源是没有修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