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笔记本电脑维修中的“八先八后”

楼主(2008-03-18):
笔记本电脑维修中的“八先八后”

1、先调查,后熟悉
    维修,首先要弄清故障发生时电脑的使用状况及以前的维修状况,了解具体的故障现象及发生故障时的使用软硬件环境才能对症下药。此外,在对其电脑进行维修前还应了解清楚其电脑的软硬件配置及已使用年限等等,做到有的放矢。 2、先机外,后机内
    对于出现主机或显示器不亮等故障的笔记本电脑,应先检查笔记本电源部分的外部件,特别是机外的一些开关,插座有无断路、短路现象等,不要认为这些是不关紧要的小处,实践证明许多用户的电脑故障都是由此而起的。当确认机外部件正常时,再进行其他的检测。
3、先机械,后电气
    由于笔记本电脑安装的特殊性,对于各个部件的装配要求非常精细,不正确的安装可能会造成很多问题,因此先检查其有无装配机械故障再检查其有无电气故障是检修电脑的一般原则。
4、先软件,后硬件
    先排除软件故障再排除硬件问题,这是电脑维修中的重要原则。在维修过程中要注意用户的软件使用环境和我们标配的有什么区别,是不是有什么行业公认的不兼容软件的使用,系统启动有没有什么问题,一定要先排除软件的问题再着手进行硬件的维修。例如windows系统软件的被损坏或丢失可能造成死机故障的产生,因为系统启动是一个一步一个脚印的过程,哪一个环节都不能出现错误,如果存在损坏的执行文件或驱动程序,系统就会僵死在这里。但电脑各部件的本身问题,插接件的接口接触不良问题,硬件设备的设置问题例如bios,驱动程序的是否完善,与系统的兼容性,硬件供电设备的稳定性,以及各部件间的兼容性抗外界干扰性等等也有可能引发电脑硬件死机故障的产生。我们在维修时应先从软件方面着手再考虑硬件。
5、先清洁,后检修
    如果已经打开笔记本电脑,在检查笔记本电脑内部配件时,应先着重看看机内是否清洁,如果发现机内各元件、引线、走线及金手指之间有尘土、污物、蛛网或多余焊锡、焊油等,应先加以清除,再进行检修,这样既可减少自然故障,又可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实践表明,许多故障都是由于脏污引起的,一经清洁故障往往会自动消失。
6、先电源,后机器
    电源是笔记本电脑及配件的心脏,如果电源不正常,就不可能保证其它部分的正常工作,也就无从检查别的故障。如果碰到不加电等与电源故障有关的故障应首先考虑检测电源的正确性,包括电池是否有电、如果外接电源适配器,要检测插座是否完好、电源适配器的输出电压及电流是否合乎本型号笔记本电脑的要求及电源dc板是否正常。
7、先通病,后特殊
    根据笔记本电脑故障的共同特点及各个机器型号特有的故障现象,先排除带有普遍性和规律性的常见故障,然后再去检查特殊的故障,以便逐步缩小故障范围,由面到点,缩短修理时间。
8、先外围,后内部
    由于笔记本电脑本身在拆装方面的特殊性,可能不同的机型在拆装同一部件的难度差别非常大,因此,我们在维修的时候要灵活运用,不能一味墨守成规,在检测的时候要从简单易查的部件开始,本着解决问题的思路,灵活运用,更好的为客户服务

网友:
我以前是做电器维修的,讲究的是和中医一样:望,闻,切,诊,大概意思是,先看,看的时候仔细看,把每一点都看好了,闻,问下机主,有什么特殊情况没有,用鼻子吻下,有什么特殊气味没有,再就是切了,意思就是摸摸看,有什么温度不正常啊什么的,然后就是诊了,多想想再下手,好处多呢,LZ的意思归纳起来和我这个思想差不多,我希望我的想法对大家有用

网友:
DDDDDDDDDDDDDDDDDDDD..........

本本波 -10 不遵守版规

网友:
问(故障) 听(异响) 看(烧伤)摸(温度)思(故障)修 最后才下手修  我的 六诊法

网友:
这个还不错,有点中医的味道

网友:
很有借鉴意义 会使我们少走许多弯路 可以再详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