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显示器黑屏

楼主(2008-03-18):
dell显示器黑屏,BENQ代工的~~~

网友:
通病啊,具体维修可以查明基的通病,和明基的方法一样的额

网友(2010-01-21):
升压板有问题   有短路的

网友:
LZ你神人啊   随便一说就会有人知道吗   不会是来灌水的吧

网友:
呵呵呵,这也算帖子,什么也没写,明基的一般是高压部分,通病吗

网友:
府上電灯亮不亮? 你按了電源開關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