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无供电

楼主(2008-03-18):
大家好,客户的一块台冠845PE的主板,CPU无主供电,RT9241和RT9602都换过了,供电的管子也换了,VID线路正常,供电芯片RT9241,RT9602的供电正常,请大家给点建议

网友:
查一下电源IC的PG信号

网友:
看看北桥       北桥供电和CPU的供电电路有关系的

网友:
1:负载是否短路
2:VID信号是否正常
3:SS端是否有5V左右的电压

网友:
查输入电感和输入滤波电容有无明显损坏~~~ :) :)

网友:
1。判断下主供电对地数值是否正常(测Q1的S极接地数值),正常的为30---60欧
2。845PE的主板不支持CY D的CPU(我在笔记上看的,不确定,哪位大哥证实下
算了,我把我笔记上的都给你吧
主供电检修流程:
1。判断北桥主供电对地数值
2。测量Q1 G极有无正确的控制电压(保证电源芯片供电正常及VID信号输入正常
3。无G级控制电压更换电源IC
4。仍无控制电压是检修电源IC外围电路中有无明显损坏的元件或者更换监控芯片。
5。南桥供电异常,南桥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