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5500,5200,GPU互换维修过程.

楼主(2008-03-18):
有两块都是铭瑄的显卡,型号分别是5500,5200,我看下来除了GPU型号和显存型号不一样外,其他零件都是一样的,板形一样,零件位置也一样,5500查下来是GPU短路了,5200是进水了,但GPU还是好的,我就突发奇想,能不能把5200的GPU换在5500显卡上呢?说干就干,风枪吹下两块GPU,5200再重新植球,再焊在5500显卡主板上.冷却后上主板试机竟然能点亮,但发现认的还是5500,试机在XP系统下用了半个小时,好像还没发现有问题,最后关机,把原来的5200主板上的BIOS焊在5500的主板上再试机就认了5200了,试机正常,明天有空再试试多用几个小时看看有否问题.

网友:
高手啊 :) 非得要二十个字节才行吗>????

网友:
你用风枪还用那些植锡工具不,我没用焊过一块TNT2,难死了.

网友:
有图片可以参考一下吗?楼主可真的历害啊!!!!!!!!!!!!!!!!!!!!!!!!!!!!!!!!!!1

网友:
我也在想以后给大家上点维修的照片.GPU吹下来我用的是塑料风枪,用植球工具及钢网做的BGA,用850风枪及862做底部加热做好BGA焊接.

网友:
高手啊,还会搞GPU,真是大开眼界,楼主高!

网友:
5200GPU上5500板能用話 為何不就這樣用了
5500 效能高 5200 很多

网友:
你用的850是什么牌子的?多少钱啊?我也想买一台啊,我的850太垃圾啦,是否年前的啦

网友:
呵呵 有空也互换测试下

网友:
5X00系列板都是一样的,可以互换,一直到5700都是一样的,不过5700支持的效果要多点。
5800和5900不知道能不能通用。

网友:
不知道别乱说,FX5500就是FX5200的高频版本,可以互换。但是和5600 5700 是不一样的 甚至有的5700和5700LE都不可以互换的

网友:
妈的,真是高手

网友(2008-09-06):
是的啊,有的5系列可以互换,有的事不可以的。

网友:
厉害,高手,轻易就换了GPU

网友:
受教了,不知道还有哪些型号可以互换?

网友:
我也修过一个这样的情况   5500和5200是可以互换的  你取GPU的时候 注意点还可以不用植球

网友:
回复 网友A:

高手啊。这样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