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漏电

楼主(2008-03-19):
我这里有个atx电源漏电 用万用表 红表笔 接电源的外壳 黑表笔接地面 有5v多的电压 请大侠指教 这应该是哪里的问题啊?

网友:
很正常,一点问题也没有。

网友:
不对啊 其他工作的时候 用手拿 没问题 可这个你不敢用手拿的 它电手 很麻的啊 呵呵 请问是怎么回事啊 谢谢 指点

网友:
一些朋友在触摸机箱时,会有轻微的触电感,这也是因为使用了含有EMI 滤波电路的电源的缘故,没有EMI
电路的伪劣电源,反而不会产生触电的感觉

网友A:
楼上说得完全正确。
楼主,你看一下C7,C8中间的地线接机壳,怎么会没有一点电压呢?只有那些偷工减料的电源才可能没有电压,因为根本没有这些EMI的线路。只能理解为楼主是从来不用正规的电源。

网友:
这是正常的,要完全解决的话,就在安装接地线。

网友:
学习了  不用也不买劣质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得完全正确。
楼主,你看一下C7,C8中间的地线接机壳,怎么会没有一点电压呢?只有那些偷工减料的电源才 ...

张先生这样的答复非常好,让我这样的菜鸟一看就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