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mhdd扫描时把坏道位置记录下来

楼主(2008-03-19):
如何用mhdd扫描时把坏道位置记录下来生成一个文件,再用pc3000写入G表?

网友:
那不是 用MHDD记录的  而是3000里自带的  在通用项里 !!!

网友:
在PC3000通用项里记录不到淡红和绿块,用mhdd可以看到位置。

网友(2008-10-23):
坏道位置一般会纪录到屏幕右下脚位置 貌似无法纪录成日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