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多种解决方法

楼主(2008-03-19):
主板时钟芯片有什么方法可以判断其好坏

网友:
拿一个确定是的正常的换上去啊 这样行不行?

网友:
前提有供电
但是晶振两脚没电压
或者晶振起振但时钟IC不输出时钟,则判断为时钟IC不良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这种方法我以前经常试的,就是觉得比较麻烦,所以这次发个帖来大家讨论一下,看下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主要是借助工具那种.

网友:
在不通电的情况下

在不通电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测一下他的供电的内阻,这样也能测得它的好坏,不过找一个代换更为方便!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方法不错,谢谢.但是那个供电从那里量,如果从晶振那里量,那就判断不出时钟芯片的好坏了,只能判断出晶振是不是好的,我不知道有没有说错,请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这个方法 我以前没有试过,麻烦你能告诉我这个方法的具体步骤吗?

网友:
就是啊 我也经常到6楼的那种情况 老大怎么办呢 ?

网友:
电压正常晶振时钟正常的话。用示波器测量一下不就知道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的做法是:先是判断时钟IC工作需要的电压和晶振频率是否正常?再测量IC输出频率是否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E:

是一个解决方法,谢谢.还有没有其它的方法啊!

网友:
回复 网友F:

请问那时钟 IC 的电压一般来说是多少 V

网友:
回复 网友G:

谢谢!方法不错,但是我更想要多了解一些方法.

网友:
回复 网友H:

大家快来帮帮忙啊!怎么都没有人来发个帖,啥的.

网友:
解决没有楼主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没有,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推荐?期待中......

网友:
我也知道有一个方法就是直接找一个相同的芯片换上,最直接的方法.其它借助工具的有时不是很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