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b533-x按赛扬cpu把cpu烧坏了

楼主(2008-03-19):
华硕p4b533-x    按奔腾2。4 没事

按赛扬  1。7  为甚么烧坏cpu

网友:
你的板子供电正常吗?还没有遇到正常的板子烧U的事情,

网友:
这款板好象不能上CD的U吧..会不会以前有人为了上CD而把CPU坐后的线连过..而出现烧CPU的现象

网友:
LZ你主板是不是供电不正常哦!   还没遇见过哦!

网友:
主板有问题   开机  整个房间 变成个大磁场

华硕  低端板子  真烂

网友:
赛扬1.7和奔腾2.4是核心不同的CPU,主板CPU电压不兼容

网友:
不会吧,电压是多少吗,1.7的是不是本来就坏的啊

网友:
1.7的是不是本来就坏的啊!我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
你是不是忘了加散热器哦?
  上次也是见一兄弟,把CPU上上去,就去溜达了。回来CPU挂了,电源开关自己开了!
遇到鬼了啊。

网友:
不至于吧。这板肯定可以上CD。但好板是不可能烧CPU的

网友:
这个主板只支持P42.26  C2.0以上的CPU,但是应该是点不亮,不应该烧CPU的,再检查一下线路撒

网友:
这个板子  毛病太多       cpu   用10来天左右    突然 某一天  会  非常热

  摸 散热器 都滚烫滚烫的

兼容性也烂   单面512内存   插上  机器不起动

网友:
还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怪问题```
可以查下CPU供电正常不?

网友:
呵呵,这位兄弟是不是小心啊,这种华硕板子垃圾的啊,你的CPU供电电压是不是符合要求啊,还你的CD的CPU根本就是坏的啊,你上CD的CPU就认为是板子给烧坏的啊!还是上U时没按风扇啊,这些都是自己的原因吧!呵呵

网友:
个主板只支持P42.26  C2.0以上的CPU,但是应该是点不亮

网友:
这个主板只支持P42.26  C2.0以上的CPU,但是应该是点不亮,不应该烧CPU的,再检查一下线路撒   为什么这样呀??

网友:
不应该出现这种问题的。应该是有其他毛病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主板只支持P42.26  C2.0以上的CPU,但是应该是点不亮,不应该烧CPU的,再检查一下线路撒

版主这就错了  P4B533-X是赛扬的CPU都可以上的  包括CR1.7  我这有2快现成的主板 试过没问题   我还哪P41.4也测试过
LZ的烧CPU也可能突然电流过大击穿CPU 也就是没装好 电源不稳~~~

网友:
19楼的 哥们 说的对
“LZ的烧CPU也可能突然电流过大击穿CPU 也就是没装好 电源不稳”

网友:
就是,怎么会说上低CPU烧的,一定是哪里的操作有问题或者本来就是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