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光CL-170EA液晶显示器黑屏

楼主(2008-03-19):
紫光CL-170EA液晶显示器黑屏  大家给个维修思路,以前没修过这种的

网友:
黑屏时指示灯是绿色的吗??如果指示灯为正常的话,就是高压板和灯管有问题了。

网友:
对,黑屏的范围大,先要区分电源是否正常,如果指示灯能正常由橙色转为绿色,基本证明驱动板的工作基本正常,再检查高压板电源及驱动与高压板之间的ON/OFF信号,如果ON/OFF控制电压和高压板电压都正常的话,那么高压板的可能就最大了,代换试机。

网友:
高压板坏了.直接代换高压板.

网友:
我想高压板坏了可能性好大啊,你更换一下吧~~

网友:
指示灯 不亮 没反应  对了 板上TPA6011是个什么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