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 本人没见过的问题

楼主(2008-03-19):
LG FB795CU 一切正常就是中间有一条一指宽横条(没有图象 黑色边沿图象程压缩状) 场部分修了 但是没有效果 请有经验的大哥 给点意见 谢谢
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是不是指水平亮线?如果是这故障的话,你场部分还没有检查完!

网友:
不是水平亮线 根本一点也不亮 中间是一指宽左右的黑屏 夹杂这那点图象的压缩条

网友:
楼主的和我的显示器一样我的是上部份黑色下部份显示正常郁闷呵呵

网友:
还是场部分问题.重点检修场输出电路.

网友:
场扫描部分问题!场扫描部分问题!场扫描部分问题!

网友:
是场部分问题.检修场电路中的电容试试。。。。。。

网友:
场扫描电路部分 场扫描电路部分场扫描电路部分场扫描电路部分场扫描电路部分场扫描电路部分

网友:
应该是线性不好,关键看电容的问题.你好好看看场线性补偿部分的电容

网友:
应该是埸输出部份的问题,重点查埸输出部份的电路。

网友:
可能是电容漏电,我修过类似故障。你看场集成块的电源滤波电容是否鼓包或漏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