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图像只有一半

楼主(2008-03-19):
玛雅NFS-70,上半部分有清晰的图像,下半部分不是很清晰,略能看见一点,而且在转入下一幅画面的时候,下半部分还会残会一些上一幅图像的痕迹,慢慢消失, 大家帮我看看倒底是什么问题,

网友:
有条件的话最好上个图看看,这个故障象是屏坏的问题多了,当然,要先排除屏线,然后找块LVDS板代换一下,确定问题。

网友:
应该是屏线 和     屏的 问题  建议LZ  发个 图上来大家帮你看看

网友:
刷 新 主板上的ROM   试一下 下半部份类似花屏那样吗?

网友:
代换一下屏上面的驱动芯片.不行的话就是屏坏了.

网友:
我怀疑是LCD屏已经损坏,玻璃基片下部模块不工作造成!

网友:
照图来看,屏电路主芯片的可能性都不大,屏没救的多了~~~~~~

网友:
有可能是是显示器的BIOS程序的事

网友:
我修过这个故障,换了驱动板就好了!

网友:
建议先判断是驱动板还是屏
不要盲目怀疑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先换个板看下....

网友A:
今天收修4个裸屏2个LCD,给配板。其中有一个LM170E01的屏还有一个是LTN141PE(三星30针)的屏。我直接把用在LM170E01(5v)上的通用板,装在LTN141PE的屏上(3v),还没有写程序。结果,就和楼主所修液晶的表象一模一样。
     如果硬件没有故障,那就是程序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收修4个裸屏2个LCD,给配板。其中有一个LM170E01的屏还有一个是LTN141PE(三星30针)的屏。我直接把用在LM170E01(5v)上的通用板,装在LTN141PE的屏上(3v),还没有写程序。结果,就和楼主所修液晶的表象一 ...

LM170E01应该是一个很随便的D8程序就能正常点亮,如果你接上通用板之后也象楼主一样,那就不一定是程序的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老兄的思路很好      修 东西时候就怕盲目了   建议LZ先换 驱动板 和 程序   屏线  看 看  再不成就屏报废

网友:
先换个驱动板...试试看,,要是换个板不行的话,,呢就是屏坏勒..!

网友(2008-08-19):
和我现在的屏故障一模一样,已经查出是u401的问题,请想办法购买吧。

网友:
我上次修过一台,是屏坏了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你查一下

网友:
先换个驱动板试下,。

逐一排除吧,这种故障出问题的地方可能很多。